楼主(2015-09-03):
大家好!我有一台ATV71系列,30KW的机子,现场带的是22KW的电机,变频器在启动时频繁报电机短路,但是电机确定是正常的,我维修前检查没明显问题,带7.5KW电机运行正常,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问题可能在电流互感器或检测电路,带7.5的电机电流显示多少?

楼主:
空载,大概六安左右

网友B:
电机确定是正常的???????????

楼主:
确定,接其他变频器正常。
这个变频器接其他电机也报同样故障。

网友C:
前几天我有个客户也是这个问题,ATV71返厂维修吧

网友D:
检查下电流反馈环路

楼主:
报故障时的检测电流27A,会不会与驱动能力不足有关。

网友E:
  给个建议,检查驱动电容跟主滤波电容,一般可以搞掂,当然还有ic性能不良、igbt本身性能不良 ......

楼主:
多谢了!我换了驱动电容,现在用了三天了还没出现问题,等在用用看是什么样的!

网友F(2015-10-14):
变频器换驱动电容好了吗?我有一台ATV71 30kw也是这个现象,折腾到最后换了主滤波电容好了三个月,现在又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G:
换根电机线试试

网友H:
先确定变频器单独跑下是否正常,解耦下,看是否电机绝缘层不好,接线是否破皮;如果确定电机没问题,那就是变频器;如果电机的星型,三角形接错也会启动电流大报故障

楼主:
驱动电容换了,大电容也换了,但是运行几十分钟后就会报电机短路。问施耐德售后说可能是变频器主板问题,说版本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那个现在是怎么回事?

网友I(2017-10-09):
回复 楼主:
最后结果怎么样?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