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3):
三菱PLCFX-3U的PLC,MC主控指令里面可不可以出现双线圈? 就是我 MC N0 M50 里面用了OUT Y1,那我MC N0 M100 里面还可不可以用OUT Y0了??/  新手求大家指导。。

网友A:
这个可以的

网友B:
感觉当初我们开始学的时候也很迷茫,支持你。

网友C:
两个输出指令不同时执行,应当就可以;但好像主题中,出现的是Y1、Y0。

网友D:
完全可以的,不过楼主说的两条指令一个是Y0,一个是Y1是不是说错了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  感谢大家。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一定要直接双输出?为什么不直接输出到中继M,然后再并联输出到Y??

网友F:
这种情况不叫双线圈

网友G:
用GX Works2模擬,應該算雙線圈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一定要直接双输出?为什么不直接输出到中继M,然后再并联输出到Y??
正如楼上说的,用中继M然后才并联输出Y0多好呀,何必搞得如此麻烦。

网友I:
看回复,长知识。

网友J:
这种只要不是同时输出 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K(2016-01-06):
用其它方法回避一下双线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