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问大虾

楼主(2015-09-04):
VFD一004M21A变频器开关电源输出只有6V,显示闪烁,风机抖动咋维修,一般啥原因?

网友A:
是变频器轴流风机抖动吗,轴承损坏过载电压降低,加油,换新。

网友B:
是变频器带的风机负载在抖动还是变频器的散热风机抖动啊

网友C:
没有故障报警代码么?

网友D:
变频器辅助电源负载过大或者性能劣化,针对检修

楼主:
没有显示咋有故障代码,放一天又行了,显示不正常时拔下风扇插头,测得电压6V,比正常12V少一半、

楼主:
风机好的,电有一半,放一天又点亮了

楼主:
没有显示1放一天又好了,估计是四楼说的毛病,但不知修哪里1有人说可能滤波电容坏,有可能吗?一

网友D:
1、简单一点就是外加一个输出12V的电源模块,如果正常就勉强可用(但是不知何时趴窝);
2、维修辅助电源,不外乎取样电阻变质、整流电容损坏......

楼主:
我不知从哪加入电源

网友E:
拆开电源板,看看那些电解电容,容量可能降低或者失效了

网友D:
就在原电源输出位置,把原电源最好切离或者串入2极管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