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4):
我有一台电梯用的11KW西威变频器,上电后操作器背光慢慢变亮,等上很长一段时间,操作器才能跳出菜单。变频器恢复正常。有时菜单跳不出来,78M15发烫,,空开变压器也发烫,周围的电容也很烫。请问是哪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A:
对,就把3844旁边这2个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B:
这个具体问题需要实际测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容有问题造成电容充电时间拉长引起的

楼主:
今天换过384412脚的电容,没效果。

网友C:
78M15电容

网友D:
此故障应该为负载有轻微短路现象,楼主可以在不插面板的情况下进行15V的测量,或者干脆将78M15拆除,看开关电源还有发热现象吗?竟然78M15发热严重,有2种可能,78M15不良(因为78M15也是开关电源的负载)或者是78M15的负载不良,楼主可以逐一脱开开关电源的次级负载进行排查,注意,不要将开关电源取样电压脱开,一般取样电压是5V。

楼主:
感谢各位我去试试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兄弟查到问题没有》》》分享下经验学习下

网友F:
今天量了一下,7815输入端只有6伏输出只有2伏,正常输入应该18伏。下次拆了7815再看看。从来没修过变频器纯粹是兴趣爆棚,机器换了备用的也不急,有空就琢磨一下,增长点见识。谢谢各位指教了。

网友D:
估计7815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了,如果假设7815没有坏,是7815输入端滤波电容不良,7815不可能发烫这么厉害。如果是7815输出端短路,其输入端也不大可能电压下降的这么厉害,敬请楼主查出故障原因,期待。

楼主:
TL082正负15V检测端口之间有短路,焊下082之后还有短路现象,发现驱动板反面还有一只运放,估什比较电路外围还有短路。为什么会用二只运放呢?

楼主:
正负15伏之间有10欧电阻,15伏电供什么,正常两者不导通的

网友G(2015-11-10):
我有一台也出现这故障了,拆了几个运放还是不行。正15v与负15v有5欧的阻值,没查到短路点。怎么没高手回复一下

网友H:
能找到正负15之间有短路现象,这已是胜利一半了,继续沿着这个思路找下去,用分段法查找,真凶一定现身。

网友G:
查的没信心了,有个厚膜用万用表量15v进去了,可是管脚太多了不好拆,还是请大师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I(2016-08-01):
就是它坏了,我遇见过

网友J:
用烧鸡大法很快能查出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烧鸡大法很快能查出来的

不错。

网友I(2017-11-04):
羽绒衣y

网友I:
应该像10楼说的7815坏了吧。拆掉7815看电压恢复没

网友L(2018-10-12):
最后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是在哦不行拿过来我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