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2015-09-04):
今天加班帮朋友修理设备,我的老本行啊

网友A:
楼主的图片没有经过PS,漏洞百出。
做蜂窝煤的设备,蜂窝煤有几个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我的图纸啊,这就是这台设备的图纸,完全不对应,线号都没有整了一上午才搞好。

网友B:
是不是液压设备

网友C:
见识了是蜂窝煤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属于液压设备。

网友D:
像液压拉床,简单的设备。

网友E:
黄色的油缸好长啊,工作时摆动会不会很大?

网友F:
液压拉床嘛,挺简单的。

网友G:
没见过拉床的路过;
设备是什么问题呢,处理好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要听他瞎说不是蜂窝煤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是个简单的拉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液压油缸都是这样的 啊

网友H:
好长的油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简单的拉穿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朋友说买的新设备不能动,过去看了看怎么也不像新的,电器柜乱七八糟的没有线号,给他重新接了线已经运行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在液压设备中不算长吧,我最长见过4米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南无阿弥陀佛

网友J:
砖厂压砖的?
还是做蜂窝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这是拉床,给轴上拉键槽用的

网友K:
一台油泵,一个溢流阀,一个电磁阀就搞定的东西,搞得那么复杂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K:
呵呵你好牛叉啊,按你的说法这设备厂家都得倒闭啊

网友K:
回复 楼主:
呵呵,我们这里在铁市上还有更古老的,用的是丝杠。用液压的也有,不过是用手控阀,油缸拉到头以后带动碰铁把手控阀换到另一个位置,然后油缸伸出,伸出到头后碰铁关掉电机电源,完成一个循环。

网友L:
猜不到啊

网友M:
我们单位液压油缸有10米长

网友N:
液压缸见过三台电机带动柱塞泵驱动十几米长的液压缸,半径50左右,拉力超大表情,楼主这个液压缸相当于它的一个辅助液压缸长两米左右

网友O:
第一次见这样的设备啊 ,,,怎么工作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现在都是电器控制了,有自动换向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L:
呵呵下次再见到就能猜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是的液压缸确实有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有机会晒两张图大家开开眼界

楼主:
回复 网友O:
动作很简单,就是液压缸带动刀具往返运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听他瞎说不是蜂窝煤设备
哦,谢谢大神指正。

网友P:
引用 楼主:
那是我的图纸啊,这就是这台设备的图纸,完全不对应,线号都没有整了一上午才搞好。
好多设备的接线与图纸不对应 ,这是最麻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不敢当啊,里面好多高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呵呵图纸还不知道是哪个设备的了,里面的元器件都不一样,被迫拆了自己重新接的线

网友P:
引用 楼主:
呵呵图纸还不知道是哪个设备的了,里面的元器件都不一样,被迫拆了自己重新接的线
这就难怪了哈!

网友Q:
引用 网友K:
呵呵,我们这里在铁市上还有更古老的,用的是丝杠。用液压的也有,不过是用手控阀,油缸拉到头以后带动碰铁把手控阀换到另一个位置,然后油缸伸出,伸出到头后碰铁关掉电机电源,完成一个循环。
机械稳定,但是故障没有警告提示

网友R:
挺简单的,应该很好修

网友S:
就看出来是油压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P:
是啊 这就是麻烦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S:
呵呵下次再见到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呵呵主要是重新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Q:
是啊,以前的设备都是机械式的,现在都电器替代,都在进步啊

网友T:
我们单位也有这样的机器。作用就是把直径三毫米的圆孔拉大到3.5毫米.

楼主:
回复 网友T:
这个是拉键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