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4):
PLCj晶体管型的能带小型继电器吗?耐压上有无问题?
继电器线圈有反电动势,不肢击穿PLC吧

网友A:
DC24V肯定没有问题,不过最好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B:
如果有使用说明书(或安装说明等),可以参照其对输出的说明。
注意负载能力和电压等级,可参见1楼的意见。

网友C:
甭说继电器,就是DC24V接触器(施耐德LC1-D09.....D40)我都是直接带!从来没有问题呀

网友D:
看说明书上呗,都有的。

网友E:
看看说明书,PLC输出管承受电流要大于继电器的线圈电流,还有就是钳位二极要接。二极管的电流大于线圈正常电流2倍为佳。

网友F:
PLC的输出点都有对应的耐受电流一般在2A左右(不同厂家型号有差异)只要不超过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G:
因为PLC控制器的输入输出电路均是使用了光电耦合器进行隔离的,所以不必担心输出端过流过压会烧掉CPU芯片以及其附属的核心控制线路。
但是要严格按照厂家提供的参数来带动负载,否则即使烧掉输出三极管,因为是高密度的PCB电路板,修复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网友H:
电流不超额定值就可以了

网友I: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J:
DC24V小型继电器都没有问题;

网友K:
我们都直接带24v中继,没有问题

网友L:
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M:
连个小型继电器都带不了,这PLC还混个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