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求助

楼主(2015-09-04):
请教哪位高手:博世康沃变频器通电报P.OFF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牌子的变频器,知道的人不多呀。说明书是怎么讲的呢?什么故障?能描述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没有这个故障代码?

网友B:
变频器内部的接触器没有吸合。测一下三相电源电压及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p.off意思是输入电压低。原因a:输入缺相。b:输入电压低。c:主板上在控制线接线处,有一个可调电位器接触不良。
d:驱动板上线性光耦老化。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了!明天我再查查。

网友A:
输入电压低故障?那故障表里应该有哇,这个故障对于变频器而言,是一个典型故障。与输入电压有关,与直流母线电容器有关,还与输出电流大有关(那直流母线电压拽低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昨天那台博世变频器型号为FSC05.1-11K0,充电继电器不能吸合,小板CV-PC   V01换了,光耦p181换了还是报P.OFF.哪位师傅可以分析下,到底问题出在哪?

楼主:
回复 楼主:
母线电压有54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