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4):
伺服设置了脉冲+方向,而且方向信号有输出,但在三菱PLC我发脉冲加不加方向信号都朝一个方向,请问这是为什么?还是伺服还有哪里有参数要设置?输出脉冲是Y0方向信号有规定要用哪个点吗 ?

网友A:
伺服里面也需要选择运行方式啊,是方向+脉冲还是CW/CCW啊

网友B:
方向信号不用固定的点,在伺服那边监控下两种情况时方向信号有没有变化。

网友C:
三菱的要先输出方向信号再输出脉冲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貌似都是脉冲+方向一起发的吧

网友B:
如果是用定位指令那脉冲和方向信号是同一条指令执行的

网友E:
你伺服上高的脉冲+方向,能转起来说明脉冲信号已经有了,那么反转就是方向信号的问题了;

网友F:
检查下方向的设置,估计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G:
伺服参数设置的有问题,还有接线对不对

楼主:
问题解决了,伺服脉冲和方向的电源没加电阻。。。。。。感谢各位

网友H(2015-10-18):
请教一下 伺服电机也是需要加电阻的么  之前用过步进电机信号加了电阻

网友I:
曾经,我的脉冲+方向,方向Y1端子松了,结果悲催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H:
5V加2.2k电阻多少瓦不记得了 24的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的要加有的不要,我就是用了不要加的伺服,然后又来用要加的所以查问题查了老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