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4):
一台宝德变频器75KW,单独测试板子驱动电压U、V两相上下桥都是-9.15V左右;W相上桥是-9.25V,下桥是-9.75V。这样应该不正常呀?没查到问题。没有找到稳压管。驱动用的是A316J,测量11脚输出端截止负压正常都为-9.38V,经过一个68欧姆电阻到驱动对管4H11、5H11的基极,这里的电压也正常。到5H11的E极电压就不对了。再经过一个10欧姆电阻就到模块触发引脚了。驱动光耦A316J的供电电压都是26.35V。找不到头绪了,请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你看看是否是这个驱动电压是从附近的开关电源供过来的,而且,应该有稳压管的,你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B:
电压偏差一点正常,后半看不明白,你的机子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