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4):
   大神来一个讲讲啊。

网友A:
就是你的通讯类型、通讯协议、发送数据长度、奇偶校验、停止位、传送速度等参数要求和触摸屏一致。这个是三菱的通讯基本要求,不知其它的是否类似,仅供参考哈。

网友B:
plc这边什么都别做,就行了。

网友C:
plc这侧应该不需要设置,如果不是自由口的话。用ppi协议就是人机这边设置。

网友D:
PLC这边默认波特率9600,地址2,和威纶触摸屏设置一直就可以了

网友E:
触摸屏和plc的对应。连线正确就行了

网友F:
威纶通通讯手册上有详细介绍

网友G:
一般情况下,PLC侧不需要设置,在屏的设置里找到PLC类型就行了。

网友H:
不用设置的啊,只要在人机中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I:
呵呵;屏上选定PLC的正确型号,通讯线正确,采用默认选项都可以通讯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就像和电脑编程软件一样,什么都不设置吗?我看触摸屏这边有个校验设置选项,我改动了下。可能是连不上的原因,应该按软件的默认是吧。

网友I:
屏上按PLC内设的波特率\站号等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