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川驱动器 稳压管2428

楼主(2015-09-05):
求助 安川驱动器 稳压管2428 模块附近处 编号 ZD53
全称什么 哪里有卖的 用什么能代替

网友A:
淘宝上买不到吗?实在不行,就买一块相同的废旧板子,把2428拆下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不到吗?实在不行,就买一块相同的废旧板子,把2428拆下来就可以了
没有卖的 也找不到同样报废的板子

楼主(2015-10-18):
可以有偿求助

网友B:
sot23封装 印字24 MMBD2101 Si diode 100V 200mA
只能参考!!!

楼主:
这是个稳压管

网友C:
用普通稳压管代替不行吗?

网友D:
怎么会没有正解?

网友E:
总个板子就只有一个吗?可不可以根据原理大概估计是多少V的稳压管?

楼主:
我就想知道这个原件的全称

网友F:
这个稳压管是                         24V的,淘宝N多。知道的不多?
和三菱老机器上一样的。

网友G:
实在不行就替代
电路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