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帮助

楼主(2015-09-05):
伺服电机不定期显示a910是电机过载,跟信号线有没有关系。电机也不沉,电机负荷线以换新,不知何故求帮助。谢了

网友A:
什么厂家什么型号的伺服,这个要根据具体型号找它的操作手册。

网友B:
是在设备正常运行生产工作之中报的故障吗?检查伺服马达所驱动的机械负载,检查轴承,机械部件润滑情况,或者生产工艺导致的卡死堵转现象。

网友C:
是不是马达选小了

网友D:
不一定是伺服电机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带的负载引起的,你排除了吗?

网友E:
空载的时候会有故障报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