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5):
刚换了个新的手柄,接线没有错误。葫芦往上正常,小车左右正常,就是大车和葫芦往下按住一两秒才动作,感觉明显迟钝,什么原因呢?河南制造

网友A:
跟制造地区没有半毛钱关系,倒是跟制造商或者品牌有很大的关系。
使用万用表首先检查触点的接通有没有延时,然后再在天车上面打开控制箱按下按钮的同时再检查控制线路与接触器元器件。
怀疑可能是机械运动的延迟导致楼主出现了延迟错觉?

网友B:
换了新手柄出现问题就要查新手柄啊,是不是向下触点接触不是很好啊

网友C:
确定没换手柄时不会延时吗?

网友D:
看到天车就烦,我们这既然一个月检查一次。高空作业呢?

网友E:
这个东西确实修烦了。。我们以前车间环境差。天车每天都坏。。。

网友E:
改遥控吧。。带线的手柄用不了多久里面的线就扯断了。。

网友F:
改遥控,省事多了 ,要不就是天天修。

网友G:
如果没换前没这个问题,换了后才出现,那应该是你刚换上东西的问题。

楼主:
本楼主欢迎大家热情的发言。2、3、8楼方向是对了,表扬一下。鄙人连查带修将近大半个下午搞定。故障很奇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希望各位同仁、老师傅踊跃发表自己的意见或猜测,说不定能蒙对,权当讨论了。为了能引起一部分人的重视,寡人待有40人点击回复会公布答案,大家耐心点,下一位开始吧

网友H:
刹车反应慢了

网友I:
那就先检查手柄,看触点是否可靠、信号是否及时发出了。

网友J:
触点氧化厉害,导致接触变差罢了

网友K:
也有可能按钮触点氧化所致,或干脆就是按钮问题。

网友L:
如果确定没换之前大车正常,那就是按钮和接线问题了。

网友M:
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跟哪里制造有关系吗。

网友N:
等着楼主发答案

网友O:
说的简单了一些,手柄去控制什么?是接触器吗?这行车用变频器吗?否则猜也只能瞎猜。

网友P:
以前在工厂上班也是最讨厌修天车了

楼主:
全接触器,没变频。有的答案确实是思考了的,赞一下,但事实上发现的故障不是你所说。大家仔细回味下开贴的故障现象。继续猜吧,如果让我猜,估计还不如你们呢,你们多少还回复,偶估计就溜了,这不,点的人多回的少。当然了,与哪里制造无关。

网友Q:
手柄内链接片处松动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R:
刹车 没调好     跟地区没关系

网友S:
就是触点接触电阻大

楼主:
偶楼主,是新手柄,大家有没看清楚帖子内容,难道新买的触点就氧化不灵了吗?多思考思考。

网友K:
或许不是手柄原因,而是抱闸未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