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报警器好用

楼主(2015-09-05):
偶然发现这个电流报警器,功能蛮多的,关键是使用方便。可下限报警,有可以上限报警,还可以上下限报警,还有窗口电流报警。另外还能累计负载运行时间,可以设置累时报警。

网友A:
看起来功能还是蛮多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B:
还用配电流互感器?

网友C:
直接的还是加互感器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看上去不错不知道实际测量电流能力如何啊

网友E:
没有用过该类器件,看功能还可以啊。

网友F:
楼主把型号发上撒,搞得说得那么好我也用不上。

网友G:
这个精度如何?能测多大范围?楼主能否搞个详细的说明或者搞个说明书看看?

网友H:
上操作手册

网友I:
多个香炉多个鬼。

网友J:
有手册吗~~看起有点点心动。

楼主:
US14数字电流越限报警器  说明书上传不了啊

楼主:
流QQ发给你们吧

网友K:
这种类型仪表我用的太多了,你是初次遇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有累时功能 ,你用过的也有累时功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外置互感器的

网友L:
肯定要加 互感器了吧

楼主:
外置互感器的

网友M:
能不能自行断电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M:
什么自行断电?  断谁的电

楼主(2015-10-09):
回复 网友F:
US14

网友N:
这个很常见吧,不贵

楼主(2015-11-28):
100多元  价格还可以

网友O:
常规仪表,很便宜,有带485口的,可以和综保连在一起。

网友P:
这就是鸡肋,用哪里合适呢?

楼主(2016-01-13):
不是这么说的 很多地方可以用

楼主(2016-06-19):
谁说是鸡肋,电机保护,线路过流够可以用

网友Q:
不知道质量咋样!

网友R:
我用过扁的那份,效果很好,过电流立马停机。速度够快,足够保护普通电机了。还可以设置过电流时间呢。过电流多久动作。 大理石的大锯都有这个玩意。效果很好。

楼主:
木工设备也可以用  最感兴趣的就是响应速度特快  非普通电流监控仪表可以比的

楼主:
!DOCTYPE html>
<html>
   <head>
       <title>请求已超时。</title>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
       <style>
        body {font-family:"Verdana";font-weight:normal;font-size: .7em;color:black;}
        p {font-family:"Verdana";font-weight:normal;color:black;margin-top: -5px}
        b {font-family:"Verdana";font-weight:bold;color:black;margin-top: -5px}
        H1 { font-family:"Verdana";font-weight:normal;font-size:18pt;color:red }
        H2 { font-family:"Verdana";font-weight:normal;font-size:14pt;color:maroon }
        pre {font-family:"Consolas","Lucida Console",Monospace;font-size:11pt;margin:0;padding:0.5em;line-height:14pt}
        .marker {font-weight: bold; color: black;text-decoration: none;}
        .version {color: gray;}
        .error {margin-bottom: 10px;}
        .expandable { text-decoration:underline; font-weight:bold; color:navy; cursor:hand; }
        @media screen and (max-width: 639px) {
         pre { width: 440px; overflow: auto; white-space: pre-wrap; word-wrap: break-word; }
        }
        @media screen and (max-width: 479px) {
         pre { width: 280px; }
        }
       </style>
   </head>

   <body bgcolor="white">

           <H1>“/”应用程序中的服务器错误。<hr width=100% size=1 color=silver></H1>

           <h2> 请求已超时。 </h2>

            说明: 执行当前 Web 请求期间,出现未经处理的异常。请检查堆栈跟踪信息,以了解有关该错误以及代码中导致错误的出处的详细信息。

            异常详细信息: System.Web.HttpException: 请求已超时。

           源错误:

           <table width=100% bgcolor="#ffffcc">
              <tr>
                 <td>
                     <code>

执行当前 Web 请求期间生成了未经处理的异常。可以使用下面的异常堆栈跟踪信息确定有关异常原因和发生位置的信息。</code>

                 </td>
              </tr>
           </table>

           堆栈跟踪:

           <table width=100% bgcolor="#ffffcc">
              <tr>
                 <td>
                     <code><pre>

[HttpException (0x80004005): 请求已超时。]
</pre></code>

                 </td>
              </tr>
           </table>

           <hr width=100% size=1 color=silver>

           版本信息: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版本:4.0.30319; ASP.NET 版本:4.0.30319.17929

   </body>
</html>
<!--
[HttpException]: 请求已超时。
--><!--
此错误页可能包含敏感信息,因为 ASP.NET 通过 <customErrors mode="Off"/> 被配置为显示详细错误消息。请考虑在生产环境中使用 <customErrors mode="On"/> 或 <customErrors mode="RemoteOnly"/>。-->

楼主:
呵呵  上传不了 手册

网友S:
用它保护电机可靠不?

楼主:
当然可靠 ,主要是动作电流可调,动作时间可调,都是数显的,及其方便。

楼主(2020-02-06):
如何上传

楼主:
用在粉碎机自动送料控制也很好用。

楼主:
功能设计比较完善。
1  启动电流屏蔽功能,避免电机启动时电流过大导致上限误动作。
2  断开延时功能,可设置电流恢复正常后延时断开,当然也可以不要延时。在某些场合比如粉碎机自动控制送料电机就有用。
3  回差功能。这个对于自动送料非常实用。可以单独用延时断开功能,也可以用回差功能。
   就是电流大于设定值立即断开,但是电流要恢复都回差值以下才再次接通。比如设置上限100A,回差20  ,那么电流大于100A立即断开,小于80A 才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