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编程时,系统常ON和系统常OFF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5-09-05):
我在看前辈们的程序时,发现总是会有如图所示 “系统常通(常ON点)” 和“系统常闭(常OFF点)”的点。
请问这是干什么用的? 直接相连不行吗?

网友A:
有些指令需要使能条件,比如一些运算,传送和一些特殊指令,而这些指令又需要一直运行。

网友B:
系统常通---M2.0不一直接通.按钮盒手动/自动就起不了作用了

网友C:
PLC有三种状态,正常运行状态,手工停止状态,硬件错误或者程序错误状态。
如果正常运行状态,接通所有的开机条件,也就是“系统常通”状态吧,其余状态一概不予以接通,确保设备安全不危及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系统常通点M2.0是一直为ON的,无法OFF。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系统常通点M2.0是一直为ON的,无法OFF。
有些PLC的CPU可以设定的,如三菱FX2N的系统固定输出M8000,只要PLC运行就常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刚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理解你们说的意思,麻烦您在看下重新编辑后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刚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理解你们说的意思,麻烦您在看下重新编辑后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理解你们说的意思,麻烦您在看下重新编辑后的问题。

网友D:
你看的是不是亚龙的程序。

网友E:
表示这个点一直是常通的,或一直是常闭的,至于用途要根据编程者的思路来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F:
常on就是系统一上电就保持接通状态,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以前是亚龙,现在不是了

网友G:
1楼说的应当有道理(图示编程能够保证相关元件有确定的状态);还有可能,为调试方便等。
或者,可阅读程序,看主要起了哪些作用。

网友H:
我用这玩意是主要是方便调试,现场想屏蔽哪个点直接一个Alway OFF就OK了,结束时候检查也方便,搜索下就全出来了

网友I:
大家讨论的都对,楼主第4段能理解,可第二2      3段那样编何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用这玩意是主要是方便调试,现场想屏蔽哪个点直接一个Alway OFF就OK了,结束时候检查也方便,搜索下就全出来了
大多数作用如此,还有就是一直执行的指令前端接点也用

网友K:
PLC很多程序段需要前导、或者一直需要赋值,这里就是这个作用了

网友L:
从程序上来讲问题不大

网友M:
就是在编写程序时需要用到一个常1或常零的量而预设的一个变量,可以根据用户自己的需求运用。

网友N:
两个作用:
1、占个位置,便于因某些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条件,有些程序从结构上变化较麻烦,那个接点改个名就行了;
2、有些功能块需要前导接点。

网友O:
有些时候  上电时需要使能一下  比如说  有些东西需要plc上电时进行一下手动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