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OL如何修

楼主(2015-09-05):
各位师傅,我刚开始搞变频,帮我看一下这个故障:5·5的接电机空载电流就16A,过一会报oL故障,电机是好的,输出也是平衡的,UVW对P对N电压也正常,如何检修

网友A:
看手册 一般都会有说明的故障

网友B:
电压低,空载电流才这么高,电源?电容?整流块?

网友C:
换光耦和上下桥电容

网友D:
OL   失速报警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