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变频器

楼主(2015-09-05):
今天修一单管的变频器,主电路和常见的不一样,不知道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后面一张看出了什么吗?

网友A:
我没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呵呵

网友B:
真是不一样

网友C:
功率管在后面

网友D:
上面几个管子怎么固定的啊

网友E:
没看到功率管啊

楼主:
单管在后面,还没有螺丝孔。

网友F:
储能动容在后面?
好像差别不大

网友G:
就是换个位置,开关电源还是在后面,差不多了

网友H:
就是分立件吧,不是模块那种,这个国产杂牌常见,没什么好处,就是成本低呗。

网友I:
看开关变压器和开关管旁的蓝色电感,用料还凑合。记得早期有一款松下小功率变频也是单管的。

网友J:
电解放在后面对干扰不好吧

网友K:
刚通电瞬间,对主电容进行充电,当电压达到一定程度,开关电源工作,继电器吸合,主电容并入主回路进行滤波补偿,这样继电器一般不需要多大的电流,早期松下VF-7F 8X也是采用的这种电路,我修过很多,还没碰到过继电器触点损坏的

网友L:
这样IGBT的寿命直接与继电器和充电电阻的质量有关…

网友M:
会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种接法可能不易烧起运电阻易烧整流,而放于电阻后易烧起动电阻不易烧整流。当然前述是在质量不好的前提下,质量很好的话什么都不会。原理上没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