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5):
东元7200变频器上电报接地报警  测有个互感器坏了  我换了拿去厂安装试用 空载正常  但带负载有时还是跳接地故障断电从新启动有正常了  各位大师这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A:
这个基本上是东元的通病了,我公司的也是这样的故障,送修都是说换了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到的是换了什么呢

网友C:
台达这种故障也挺频繁的不过把负载侧地线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到的是换了什么呢
就是换了驱动板上的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又是你啊哈哈哈表情,这个稳压管在电流回路还是属于芯片的参考电源还是属于其它部分

看到你这对酥胸就醉了,,

网友D:
地短路的话,建议三个互感器都换掉,一般还是互感器可能性大啊

网友E:
三个都换了吧

网友F:
遇到过,三个都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请问是三个互感器?还是三个二极管呀?高手???

网友F:
我换的三个互感器,二极管没换,一直用没问题,出现这个故障和二极管有关吗,我从没遇到过二极管问题的

网友H:
修过一个东元报接地。互换互感器,报警点变化,说明互感器的问题,后来换了个互感器OK。

网友G(2015-10-20):
回复 网友F:
要是能确定是哪个互感器坏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