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就地补偿

楼主(2015-09-05):
无功柜补偿能力不足,想在部分电机上就地补偿。电机为星三角启动,电容接在哪里合适呢?

网友A:
楼主你的一次图是错误的。

网友B:
不知是不是 与电机一并运行。

网友C:
按照电机额定功率选取即可,

网友D:
到度娘去查询马达功率对应的补偿电容值,接触器一接通马达就立即补偿。

网友E:
接在U2/V2/W2侧,启动运行后才补偿

网友F:
要在马达运行了在补偿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想电机运行就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说说原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是想在哪个接触器下接电容才对。

网友D:
回复 楼主:
直接与马达的进线相并联取电,马达得电立即补偿。

网友G:
在km1下面并接电容

网友G:
但这样接检修电机或换接触器时必须放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说说原理吗?
这样可以减少启动电流,第二启动时电容补偿是起不了作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并两个灯泡呗。

网友H:
我还没有见过 也没有听过无功就地补偿这一说    这样检修的时候是不是比较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在实际应用中见过有这样做的,危险倒不至于,放一下电就好。

网友H:
回复 楼主:
是不是超级大的电机  75 以上的?

网友I:
应该接在U2,V2,W2,电容接成三角形或星形接法

网友J:
回复 网友H:
单就效果来说 就地补偿要好于集中补偿!

网友K:
就地补偿我以前单位就有,效果比集中补偿好很多。

网友H:
回复 网友J:
嗯 长知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两台9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这是不得以,无功柜补偿不够,柜里也加不了,所以想把两个大一点的电机就地补偿。

网友L:
把大电机改成变频器控制呢?前面加输入进线电抗器。功率因数就会好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改变频不现实,90的得不少钱啊,再说不是很有必要,只是单纯的想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L:
回复 楼主:
加电容器也有不少啰嗦事呀。比如,要看着功率因数大小调整接通和断开,或者还要计算电容器的发热和散热问题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L:
没那么多的事儿,无功补偿有控制柜,只是容量不够,所以选两个大电机在本地做一下补偿,很简单的,和电机运行同步,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M:
无功就地补偿要注意二个问题,一是电容的放电问题,二是自励电压问题。对全压起动的电动机,电容直接与电机并联,断电后电容利用电机绕组放电,一般在5秒内可把电容上的残留电压降至50V以下,因此停机后再起动的间隔时间应大于5秒。对星三角起动的电动机,停机后电机绕组没有形成闭合回路,电容无法利用电机绕组来放电,虽然有的补偿电容自带放电电阻,但要经过1分钟后才使残留电压降至50V以下。因此如果电容接在KM1下,就应该有措施保证再起动的间隔时间大于1分钟,或者有措施保证电机停电后绕组能形成闭合回路,或者在电容上加其它放电设施。如果接在KM2下,在每次起动时电容被KM3短接,保证电容上没有残留电压后才投入,可确保电容的安全,但如果起动间隔时间太短的话,短路放电电流很大,对KM3不利,而且在起动阶段电容没有补偿。利用电机绕组放电的就地补偿,还要注意自励电压问题,电机断电后在惯性作用下会继续运转,由于绕组连接有电容,就成了发电机,会产生电压,为限制自励电压,一般要求补偿电容电流不大于电机的空载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太感谢了,真没想过这么多事要注意的,只是想当然的想试试看,多谢指点。

网友L:
哇,28楼好内行呀。受教了。

网友N:
电动机运行以后再补偿还是不错的方案。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无功就地补偿要注意二个问题,一是电容的放电问题,二是自励电压问题。对全压起动的电动机,电容直接与电机并联,断电后电容利用电机绕组放电,一般在5秒内可把电容上的残留电压降至50V以下,因此停机后再起动的间隔时间应大于5秒。对星三角起动的电动机,停机后电机绕组没有形成闭合回路,电容无法利用电机绕组来放电,虽然有的补偿电容自带放电电阻,但要经过1分钟后才使残留电压降至50V以下。因此如果电容接在KM1下,就应该有措施保证再起动的间隔时间大于1分钟,或者有措施保证电机停电后绕组能形成闭合回路,或者在电容上加其它放电设施。如果接在KM2下,在每次起动时电容被KM3短接,保证电容上没有残留电压后才投入,可确保电容的安全,但如果起动间隔时间太短的话,短路放电电流很大,对KM3不利,而且在起动阶段电容没有补偿。利用电机绕组放电的就地补偿,还要注意自励电压问题,电机断电后在惯性作用下会继续运转,由于绕组连接有电容,就成了发电机,会产生电压,为限制自励电压,一般要求补偿电容电流不大于电机的空载电流。
前辈你收徒弟不?

网友H:
回复 楼主:
奥  那怪不得  大功率的值得这么搞

网友M:
回复 网友O:
收!

网友O:
回复 网友M:
在哪高就?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收!
你们俩勾搭上了可不要忘了谢谢我哦。

网友M:
回复 网友O:
江苏常熟

网友O:
回复 网友M:
好远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