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5):
想设计一个电控柜,前后开门,两层安装板,柜体侧边肯定不能装风扇。
所以只能在柜顶装了,可柜顶要防水,怎么处理呢,曾经看到人家的柜子顶部有个类似防护罩的东西,可惜没有拍照,哪位大神赐教下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就装两边啊,两边咱就不能装?两边留出空隙就好了。

网友B:
柜子顶部有个类似防护罩的东西,想看啊,上配电房看看配电柜的顶部,不保证你家的柜子有这种防护罩哦

网友C:
柜顶多一层外盖而已,与柜体上层留好空间距离,要求高的可以配空调,有专用的空调散热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柜顶多一层外盖而已,与柜体上层留好空间距离,要求高的可以配空调,有专用的空调散热柜
是考虑这么做,上面加一块铁板,封住两边,其实还有两边是开放的,总感觉这样不专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柜顶多一层外盖而已,与柜体上层留好空间距离,要求高的可以配空调,有专用的空调散热柜
是考虑这么做,上面加一块铁板,封住两边,其实还有两边是开放的,总感觉这样不专业
选用空调,效果杠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柜顶多一层外盖而已,与柜体上层留好空间距离,要求高的可以配空调,有专用的空调散热柜
是考虑这么做,上面加一块铁板,封住两边,其实还有两边是开放的,总感觉这样不专业
选用空调,效果杠杠的
我已经改过三个电柜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柜顶多一层外盖而已,与柜体上层留好空间距离,要求高的可以配空调,有专用的空调散热柜
是考虑这么做,上面加一块铁板,封住两边,其实还有两边是开放的,总感觉这样不专业
选用空调,效果杠杠的
我已经改过三个电柜空调
太浪费了吧,就两个变频器,一个30KW,一个15KW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柜顶多一层外盖而已,与柜体上层留好空间距离,要求高的可以配空调,有专用的空调散热柜
是考虑这么做,上面加一块铁板,封住两边,其实还有两边是开放的,总感觉这样不专业
选用空调,效果杠杠的
我已经改过三个电柜空调
太浪费了吧,就两个变频器,一个30KW,一个15KW
要想效果好,就选空调吧,有专用的电柜空调,装在柜门上的、装在柜顶的,可以跟进电柜大小来选择空调的大小。

网友E:
户外防雨柜一般的设计图
另外,这玩意一般都要求用SUS304来做的

网友F:
楼主,如果你要求不是太严格的话,还可以在对开的门上加百叶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户外防雨柜一般的设计图
另外,这玩意一般都要求用SUS304来做的
这个方案可以考虑

网友G:
我觉得对面开孔装风扇,一边吹风一边吸风,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柜子的顶盖,可以支撑起来一个缝隙,就像拔火的烟筒,管用而且结构简单。既能防止柜子顶部掉东西,又能有利散热。

网友I:
上面是有防护罩  四角四个螺柱   这都是 专业做柜子的厂家跟他们一说  她们都知道怎么做

网友J:
不要忘记了,打开的门的上部或者下部也是可以开孔做过滤网安装吸气或者排气的风扇的。

网友K:
控制柜,一般侧装空调,无法侧装选置顶,顶置无法安装可以安装柜门板!
通用汽车公司的很多控制系统,我们都加装了空调保证系统稳定工作(汽车厂要求严格按照生产计划)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控制柜,一般侧装空调,无法侧装选置顶,顶置无法安装可以安装柜门板!
通用汽车公司的很多控制系统,我们都加装了空调保证系统稳定工作(汽车厂要求严格按照生产计划)
门板安装空调贵吗

网友L:
控制柜内的温度很关键啊。不然到时故障不断。

网友M:
电气柜内空调,1500大洋一个。

网友N:
要求高的话 直接空调了

网友O:
看看我做的控制柜吧!空调冷风内循环冷却系统吧

网友K:
控制柜空调,威图原装的要几千上万,国产品牌从1500到6000均有,以功率大小和制冷量而定价格!
还有几百块也可以买到半导体空调(相对制冷量较低,效率也低)

网友P:
你这个不好设计吧。

网友Q:
在柜门正面上下各开一个空,上出气下进

网友R:
不能装门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