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测试台

楼主(2015-09-05):
这是我制作的维修测试台主要是用于变频器维修,不知道朋友们的测试台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菜鸟,不会设计自造没有测试台,只有一般工具,要不给个线路图,也造个试试。

网友B:
看过很多维修的都没有你这么专业啊,都是万用表测测,换板下来,只换电子原件怎么赚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看我师父这这样做的,里面配置一个1KW隔离变压器输出220V 380V,这两个电压通过开关输出,开关分为两档上拨就是直接输出220或者380电压,下拨就在回路中串了一个60W的灯泡,用于带载供电,调压器是0—250V可调,在调压器输出端接了一个整流器这样DC也可以调了,里面还装了一个脉冲控制器用于步进和伺服的运行脉冲,右边一个星三角转换的开关连接了一个六线电机,这样用可以在220V电机和380V电机之间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还是比较安全的,电压都隔离了,也比较方便。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下来成本不低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总造价500大洋左右

网友C: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很想问问楼主那个多位开关在哪买的

网友D:
你这个档次太低了,我们电源直接是个柜子用西门子LOGO 0BA8做的;面板操作也可以在电脑上操作,用wincc flexible软件。有交直流选择电压选择和直通或者串灯泡,灯泡串联有200w 400w 600w 800w 1000w可选(串于三相380VAC输入,后面有个10KW完全电气隔离的3相380转3相220的变压器,用于维修需要220VAC的设备);电源柜输出我们有个功率计,随时可以看到电压,电流,频率,功率因数;唯一不完美就是这个东西原厂没有OPC所以没有在计算机组态里面显示。我们的电源负载柜也可以远程控制的,装了几十个大功率电阻。怎么样还将就可以吧,哦!我们还有一台8KW的发电机做备用;感觉功率小了点。有时候测试电源不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你这个配置应该算得上高大上了,但是造价要高很多吧,看个人需要对于低成本简单测试还是能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关找个附件的电子城应该都有,某宝也行呀。

网友D:
回复 楼主:
要几大千,但是确实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内部就比较杂乱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谢谢,让我看见内部了,电压表没整个外置?

网友F:
不错不错  方便的很啊

网友D:
不要用开关电源啊,要用变压器隔离结构的线性稳压电源。

维修用测试设备一定要注意有条件尽量隔离,,,,隔离很重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档次太低了,我们电源直接是个柜子用西门子LOGO 0BA8做的;面板操作也可以在电脑上操作,用wincc flexible软件。有交直流选择电压选择和直通或者串灯泡,灯泡串联有200w 400w 600w 800w 1000w可选(串于三相380VAC输入,后面有个10KW完全电气隔离的3相380转3相220的变压器,用于维修需要220VAC的设备);电源柜输出我们有个功率计,随时可以看到电压,电流,频率,功率因数;唯一不完美就是这个东西原厂没有OPC所以没有在计算机组态里面显示。我们的电源负载柜也可以远程控制的,装了几十个大功率电阻。怎么样还将就可以吧,哦!我们还有一台8KW的发电机做备用;感觉功率小了点。有时候测试电源不够用。
高大上,公司的吧?这是个人自己做的,没可比性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又不是做电柜去卖,自己用不错了

网友H:
不错,相当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