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讯问题

楼主(2015-09-05):
请问三菱通讯的波特率在那里设置

网友A:
你电脑是通过QJ71C24跟PLC连么?你的问题没有说清楚

网友B:
自己看其中之一。

网友C:
估计LZ和我一样不懂英文,多操练,实践就知道了,点点就出来了

楼主:
说漏了一点是和触摸屏通讯的问题大家理解错了,看图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都有了就差波特率了,大家请看外设plc控制器则设置

网友D:
呵呵;选USB口就没有通讯速率的设定的了;
那是针对COM口而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控制器则怎么设置波特率求解,我接触三菱的plc比较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漏了一点是和触摸屏通讯的问题大家理解错了,看图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都有了就差波特率了,大家请看外设plc控制器则设置
链接触摸屏,直接在触摸屏设置,PLC不变!
如果是Q系列通过串口模块才需要设置,那个首先添加该智能模块,然后再该模块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fx系列的也如此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fx系列的也如此么?
直接选三菱默认值即可,针对触摸屏通信

网友F:
多操作几次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