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6):
它的0-20ma输出口,在不接东西的情况下,有19v多的直流电压,这正常吗?

网友A:
这个是恒流输出,开路时这样子。你挂个电阻(注意选阻值)上去试一试不久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选多大的电阻合适呢?

网友A:
你看看说明书 电阻小于且接近—开路电压/20ma

网友B:
重点的是电流,没有回路那是断点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点的是电流,没有回路那是断点的电压
老是看到你啊,我是才注册的。以后还望多多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温控器型号是C35TC0UA1400,查说明书解释为控制输出1:电流输出,控制输出2:无,事件继电器输出:3点,电流传感器输入:2点,数字输入:2点,RSP输入,RS485通信。(热电阻、热电偶输入可能是缺省的)。我在热电阻位置接了个热敏电阻,上屏显示29度,过一会儿稳定在34度左右。下屏光点在out, 显示数字000.0(看来没有发送输出),再下面1横排灯man亮,ot1亮。我用10K的电位器接到0-20ma端子,电位器的阻值1K到5K之间变化,这时测0-20ma端子的电压,在80mv到400mv之间变化。电流恒定为80微安,看来是34度,温控器没有动作?怎么看它里面设置了多少度动作呢?按一下display键,下屏光点到了sp位置,显示数字200,按一下para键,上屏显示sp-1, 下屏光点没了,还显示数字200,

网友B:
相互学习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点的是电流,没有回路那是断点的电压
老是看到你啊,我是才注册的。以后还望多多指导。

网友C:
好复杂,看看是不是设定值比实际值高了(反作用情况下)。

网友D(2015-11-22):
确认下工艺是加热还是冷却控制,仪表上再设置正作用或反作用,冷却控制是反作用,加热是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