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6):
三菱PLCFX5U 产品性能介绍篇

1.内置模拟量输入输出功能。FX5U内置12位2ch模拟量输入,1ch模拟量输出。FX5U=FX3U+FX2N-2AD+FX2N-2DA。

2.内置RS485端口(带MODBUS功能)和Ethernet端口。在功能上FX5U=FX3U+FX3U-485ADP-MB+FX3U-ENET-ADP。

3.内置SD存储卡。SD卡作用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程序的升级和设备的批量生产,提高工作效率。

4.设有RUN/STOP/RESET开关。在FX3U的基础上新增了RESET功能。在无需关闭主电源的情况下就可以重新启动,是调试更加高效。

5.高速系统总线。通信速度约为FX3U的150倍。

6.内置4轴脉冲输出。FX3U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100Kpps,内置最多可控制3轴。FX5U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00Kpps,内置最多控制4轴。

7.先进的运动控制功能。搭载简易运动控制模块(FX5-40SSC-S)可轻松实现高度同步控制,凸轮控制,速度?扭矩控制。(该功能以往只有QD77MS和运动CPU才具有)

网友A:
就说没有见到4U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5U。功能上果真如上所说,系统稳定,价格合理,那么我想我们这款产品绝对是**的终结者。

网友B:
三菱PLCFX5U ,有 触摸屏产品吗?可以进行远程控制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代表西门子吗

网友D:
64K的数据区了?
带网口了?

网友E:
性能得到了加强;
很少接触PLC,难有切实的感性认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64K的数据区了?
带网口了?
自带以太网接口。

网友G:
价格会比FX3U高出不少;

网友H:
有卖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有卖了吗?
卖了,已经有一部分用起来了。

网友I:
自带网口是亮点

网友J:
R系列也正式开始上市了

网友K:
有一款3UC也可控制4轴

网友L:
这个在三菱FX大系的PLC里面是不是算比较牛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三菱PLCFX5U ,有 触摸屏产品吗?可以进行远程控制吗?

1、三菱自家的触摸屏可以通讯,但是需要以太网机型的触摸屏。
2、通过三菱自家的触摸屏可以透明传输。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价格会比FX3U高出不少;

价格比FX3U便宜。

网友D:
价格比FX3U便宜
那很快就风靡市场了

网友N:
有试用活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价格会比FX3U高出不少;

价格比FX3U便宜。
这个要看具体怎么比较法,如果只用到基本功能,3U的主机就能控制的,这时换成5U的不划算,如果FX5U的自带那些功能都用上,那用FX3U加各种扩展实现,那FX3U的配置价格要高很多。

网友O:
这功能实在太强大 了,算不算是顶级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