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tion scout里面的TIA Portal V13没安装,能用scout这个软件吗?

楼主(2015-09-06):
选择了simotion 的435之后没有出现教程里的通讯接口的对话框,是因为没安装的博途的原因吗?

楼主:
请前辈指导一下,不知道该问谁了

网友A:
西门子官网找吧?
楼主SIMOTION 拖了多少个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正在学习呢

楼主:
今天重装了一下,还是不行呢,不知道是为什么了

楼主:
应该是接口那里没设置好,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选择的是以太网通信,每台电脑的网卡配置不同啊

楼主:
没有simotion控制器,是不是simotion scout软件不能进行模拟运行啊?

网友A:
你没有控制器吗 我有一个给你发了站内信看到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