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初次使用 3灯齐闪,wincc可以通过网线连上(测试闪烁功能OK)

楼主(2015-09-06):
s7-200 smart初次使用 3灯齐闪,wincc可以通过网线连上(测试闪烁功能OK)
但是程序不能读写,求助正确的玩法

网友A:
wincc连接smart200需要用OPC
【方案】
Carlill能源公司借助FLIR i7红外热像仪检测位于印度旁遮普地区的太阳能发电厂问题

网友B:
楼主你的PLC上的接线貌似有点问题,我记得SMART的PLC上里面所有的L和M都要连接上的,不能单单直接供电电源,其他的IO电源也要接,你可以全部接上试试。
【方案】
台达变频器和C51单片机通讯

网友C:
在软件里面要设置运行的
【方案】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在贝森朵夫钢琴厂喷漆车间中的应用

网友D(2015-12-18):
欠压?
【方案】
1400˚C的钢水喷溅,FLIR A315将危险扼杀在摇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