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参数解析

楼主(2015-09-06):
如图所示,分解能和周期怎么理解,是什么含义呢

网友A:
周期是指光栅刻划相邻黑白线条的间距啊.你的光栅尺信号周期是0.02mm就是光栅1mm内有50根黑白线条.分解能应该是分辨率的意思

网友B:
觉得楼上分析有道理

网友C:
这位师傅我想请教一下 用软件可以看出光栅解码器与光栅条是否有摩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期是指光栅刻划相邻黑白线条的间距啊.你的光栅尺信号周期是0.02mm就是光栅1mm内有50根黑白线条.分解能应该是分辨率的意思
感觉是那么个意思

网友D:
在光學尺我們不叫分辨率 或解析度 更不叫分解能 而叫"步距" 也就是一個脈衝所表示的距離
周期這個叫法更是令人不解 其實就是光柵之間蝕刻線的距離
一樓講的是正解

网友E:
看5楼所说,能更方便理解;不知是不是有不同的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