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报警

楼主(2015-09-06):
台达伺服驱动器的型号为ASDA A2系列
早上给电柜上电,伺服驱动器就报警(AL011),断电后东弄弄西弄弄,重新上电就好了。启动伺服电机的时候,发现伺服电机带动皮带转动了很小的角度后就报警了(AL025),试了很多遍都是报警(AL025)。后来把伺服电机转速调慢,伺服电机可以转动,但是一把转速调快就会报警。这时,一边启动伺服电机,一边清洗皮带,同时把伺服电机的转速慢慢往上增加,达到规定的转速后伺服电机才没有报警(以前在这个规定的转速下运行是没有报警(AL025)的)

网友A:
有备件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B:
问题得到了解决还是缓解;
如果有接插件或连接点,或者可以先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