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6):
有哪位大神知道步进电机n/m与伺服电机n/m怎么换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换算不会。经常用这些东西。4N的伺服和12N的步进力气一样。(只限国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知道以此类推准不准。

网友B:
这个有关系吗,不知道啊

网友C:
呵呵;仅仅是因为伺服的过载能力要比步进强的多的多;
从单位上来讲,伺服的1N.m与步进的1N.m是相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如果是相等的,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伺服电机一直都处在过载中吗?

网友C:
为什么要一直过载;选型时就要按对应的力矩选定;
伺服对应的转速也高的多;
一般伺服是标出的功率,而步进则是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