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6):
从上班起已经是13个年头,厂里大大小小的锅炉汽包液位维修过很多了,也见过了各种各样的汽包,有催化裂化余热锅炉液位的汽包,有燃油炉汽包,有催化裂化外取热汽包,有常减压渣油换热汽包,现在有延迟焦化余热汽包,硫磺回收反应炉汽包、焚烧炉汽包,柴油加氢汽包,制氢余热利用汽包,大部分使用的都是差压式的压差测量液位。
这种液位检测,有双室平衡器模式,有双法兰模式,但都是通过汽包介质密度换算成液位高度的,但开车中的汽包内的水的密度与正常生产中汽包水的密度差距较大,而且随着装置开车过程密度不断变化,造成远传的压差液位计显示的数值与现场玻璃板差距很大,工艺人员常常要求维修,讲道理有没有,郁闷之极。

网友A:
这种双法兰的对介质密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B:
我这双室平衡容器、余热锅炉、经常跑去补水、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双室平衡容器、余热锅炉、经常跑去补水、好麻烦

正常运行的还是好办点的,虽然刚维护投用完显示不准,但一段时间后能够稳定下来。
麻烦的就是开车过程中,锅炉水从常温常压逐渐加热加压到正常运行状态,这个时候水的密度是时刻在变化的,这个时候要求液位显示与玻璃板重起来太难了,及时修改参数,一会又不准了,因为锅炉水的温度和压力又变化了,造成密度变化,这个时候是仪表工最被动的时候,工艺人员说锅炉开车液位很重要必须修好,可是这种差压式的根本就没法修。

网友C:
是不是说,是从原理上就存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说,是从原理上就存在的问题。

人家设计院说来,仪表就是正常运行情况下设计的,不正常状况下开车过程能有多长时间,那个时候不用就是了,可是不用行么?工艺人员答应么,设计院嘿嘿,可不管仪表维修工的难处。

网友D:
应该在温度和压力变化是做一个补偿程序

网友E:
那就换液位计啊,,换磁浮式的可以吧,,跟玻璃管一样清楚

网友F:
玻璃液位计用摄像头监控,差压变送器作为控制,指示作为参考,只要控制稳定就可以,产生歧义时,录像和历史趋势对照分析就是了。

网友G:
从根儿上讲,,还是单位没舍得投钱买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换液位计啊,,换磁浮式的可以吧,,跟玻璃管一样清楚
锅炉液位高温水不适合磁性介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玻璃液位计用摄像头监控,差压变送器作为控制,指示作为参考,只要控制稳定就可以,产生歧义时,录像和历史趋势对照分析就是了。
这法在催化外取热液位测量中用过,效果不错,不过领导不会同意,会觉得很没面子,而且怕工艺人员嘲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根儿上讲,,还是单位没舍得投钱买好设备
不知朋友单位对于这锅炉液位检测有什么好法

网友F:
物理变化的直观测量是最为可靠的,大型转动设备的轴系温度测量依然离不开双金属温度计,为了安全运行,快速判别故障,摄像监控必不可少,应转变思维,跟上科技步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换液位计啊,,换磁浮式的可以吧,,跟玻璃管一样清楚
锅炉液位高温水不适合磁性介质
 高温水不适合磁性的东西??以前没听说过,,我以前在的一个厂余热锅炉就是磁浮的液位计,加水还是人手工加的,没见有问题啊,到是到另一个厂后一低温的罐用的是你说的差压变送器,太阳一出来就不行了,有波动,原因就是太阳照到上面后变送器温度升高,,要保温才能解决,你的现象就是液体上下温差大造成的,

网友H:
还有电节点水位计不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电节点水位计不好用吗?
这个十年前厂里的燃油锅炉中用过,作为高低限液位报警使用,后来生产装置中自备锅炉都没有安装,不知设计院怎么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换液位计啊,,换磁浮式的可以吧,,跟玻璃管一样清楚
锅炉液位高温水不适合磁性介质
 高温水不适合磁性的东西??以前没听说过,,我以前在的一个厂余热锅炉就是磁浮的液位计,加水还是人手工加的,没见有问题啊,到是到另一个厂后一低温的罐用的是你说的差压变送器,太阳一出来就不行了,有波动,原因就是太阳照到上面后变送器温度升高,,要保温才能解决,你的现象就是液体上下温差大造成的,
厂里的专家说高温水有消磁作用,没用过,不知对磁浮子影响如何

网友E:
水能消磁,,是砖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能消磁,,是砖家吧
高 温消 磁  ,锅炉水产汽段在二三百度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可以借锅炉检修的机会把水位计改成电接点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能消磁,,是砖家吧
高 温消 磁  ,锅炉水产汽段在二三百度
 难道我们的锅炉蒸汽是10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能消磁,,是砖家吧
高 温消 磁  ,锅炉水产汽段在二三百度
 难道我们的锅炉蒸汽是100度的??
多大压力,多少温度?

网友E:
蒸汽压力0。5--0。6  ,温度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蒸汽压力0。5--0。6  ,温度没装
偶这里是4.1兆帕,温度400度以上
郁闷……

网友E:
那你百度 啊

网友I:
高温消磁 高温使磁铁内的分子加速运动,从而改变其原有的分子电流的方向,进而改变整体磁性,并使之减弱到消失
电饭锅就是用的这个原理
不过不同的磁性材料居里温度点也是不同的,选型的时候需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