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机收到,看下外观!

楼主(2015-09-06):
样机收到,分享一下图片,外观看起来是不是和谁家的很像的!

网友A:
想伸请一个用,没有项目啊。

网友B:
疑问:端子排能拔插吗?也就是更换备用机的时候极端方便,RS232端口为什么要设计成RJ45形状的通讯端口?真的可以使用以太网和PLC进行通讯吗?

楼主:
端子排可以很方便的插拔,更换时应该是极为方便的,但是RS232端口做成RJ45形状的,就不知道是什么考虑了!在来一张接口引脚说明,附带的说明书一张!就应该很清楚了!

网友C:
有些变化也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疑问:端子排能拔插吗?也就是更换备用机的时候极端方便,RS232端口为什么要设计成RJ45形状的通讯端口?真的可以使用以太网和PLC进行通讯吗?
很多485口都变成RJ45口了,难道是为了体积小巧,

网友E:
我也不大喜欢这个插头啊

网友F:
东东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G:
总得改改嘛,要不然太像了就很离谱了。

网友H:
看样子,真心不喜欢

网友I:
机器到手,可以开始试验了

网友J:
楼主可以大显身手了啊

网友K:
看样子还行

网友L:
引用 楼主:
端子排可以很方便的插拔,更换时应该是极为方便的,但是RS232端口做成RJ45形状的,就不知道是什么考虑了!在来一张接口引脚说明,附带的说明书一张!就应该很清楚了!
 为什么我没有这张纸啊

网友M:
232  怎么变成网口了 求解释

网友N:
大同小异

网友O:
期待楼主的试用报告。

网友P:
呵呵;RJ45网线接口只是一种形状,厂家设计成RS232 RS485或RS422没有关系;

网友Q:
那个只是借用网络插口罢了,例如三菱变频器的485通信口就是这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Q:
那个只是借用网络插口罢了,例如三菱变频器的485通信口就是这种,
确实如此,但是三菱变频器的貌似是四线制的。

网友R:
RJ45口比较方便、网线又是双绞线抗干扰、不用焊接了、当然不一定非要网线啊

网友S:
我感觉还是RJ45口比较方便吧。材料比校常见。

楼主:
这个串口主要是和其他进行通讯,比如人机,因该说这种方式制作通讯线比较方便,基本手头都能找到,如果搞个另类的接口类型,那就一定需要他们配个通讯线了,但是通讯线的另一头又无法确定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T:
把232接口设计成RJ45接口的这个人一看就是没干过活的,这条线有标准的买吗?断了自己好接吗?

楼主:
下载了个小程序,输入指示没反应,强制置ON时,看到输出点灯亮,为橙色!!!!为什么呢?感觉PLC没有运行!选择了运行也没反应!!!!!!

网友U:
这种接口好。方便客户自己制作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