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6):
给位师傅请教一下,plc继电器输出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吗,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你加一个定位模块不就行了?

网友B:
可以,只不过速度有点慢,而且,继电器的触点很快就失效了。晶体管输出就会更好一些。

网友C:
加个脉冲发生器,PLC的输出继电器控制运行方式

网友D:
什么型号(全称)的PLC呢?

网友E:
还是用晶体管的牢靠些,成本多不了多少的

网友F:
加定位模块,或换成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
还一个普通晶体管可以吗?

网友G:
看2楼、3楼等的回复,是不宜直接使用了。

网友H:
可以 用吧,不是有步进电机驱动器吗

网友I:
为什么不直接用晶体管的?

网友J:
以前不是有坛友贡献图片说可以改,把继电器拆掉换成电阻就可以了,你可以在坛子里找找。

网友K:
就是能用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L:
继电器不能发脉冲,要驱动步进电机得给他脉冲信号

网友M:
不论是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还是继电器输出类型的PLC,都不能直接将输出接线端口直接接驳步进电机的线圈进行驱动运转,必须要使用步进电机驱动器。
而步进电机驱动器运转起来的诸多条件之一,就是需要接收每秒几千上万次的开关信号,简称高频驱动信号。可见,继电器类型的PLC并不能用来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N:
继电器输出不适用脉冲输出。

网友O:
可以啊,比如启动停止。发脉冲还是算了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M:
不论是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还是继电器输出类型的PLC,都不能直接将输出接线端口直接接驳步进电机的线圈进行驱动运转,必须要使用步进电机驱动器。
而步进电机驱动器运转起来的诸多条件之一,就是需要接收每秒几千上万次的开关信号,简称高频驱动信号。可见,继电器类型的PLC并不能用来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
看李老师定位那本书有用PLC脉冲直接输入步进电机的例子,只是我有伺服电机,没去试书上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