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6):
厂里有10几台西门子S7 200控制的离心机,今日有一台说有故障,去看了一下:
1.PLC控制变频器5段速转速的,只有一个速度能把变频器起来,其他速度点了没有反应,直接用线短接也没反应,程序监控里能看到输入信号已经进来了,后面就是不执行。
2.当我的唯一的可用速度稳定后不到1分钟,PLC就直接没电了,指示灯全灭,但是我看PLC电源供电是有的。
3.断开PLC电源线,重新上电,PLC又可以用了,但是还是只能有一个速度可以用,其他没反应,速度稳定后就灭灯。
4.之前机器一直是好用的,就最近处的问题。难道是PLC坏了?才用了1年呀。
请问大家能否帮我判断是什么问题哦?

楼主:
5.如果不点击任何东西,PLC长时间都不灭灯,看上去没坏的样子。

网友A:
如果在接线没有问题和没有什么保护信号发生的情况下检查PLC24V电压在灯全灭时是多少,你这个可能是PLC自生电源有问题。自己检查下吧。  如果PLC坏了不会搞可以找我们, 18025300463.

网友B:
5段速转速,端子控制?

网友C:
速度输出是PLC模拟量的还是变频器的端子控制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端子控制

楼主:
PLC的电源是220的,一直都没有问题,就是PLC灯都灭了,220电源还是正常的。PLC程序不运行没问题,只要一选择转速,不出1分钟就挂了。。。
接线应该没有问题,也没有保护,当我将速度加到稳定值5HZ时,不出1分钟,灯全灭,220电源有,L M之间的24VDC没有

网友D:
段子控制多段速,直接短接都不行,那要检查变频器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确定不漏电不接错线变频器是好的那就换PLC吧

网友E:
PLC的指示灯全灭?是什么概念?PLC已经不工作了呀。
怀疑PLC本机的低压电源外接供电,当供电线路故障之后,PLC本身的电源保护关闭导致停机。
检修线路,使用外部电源供电测试。

网友F:
像是plc电源 的问题  检查下吧

网友G:
检查下24V接线是不短路了啊

网友H:
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感觉是变频器问题,第二个问题又感觉是plc问题,但是你还是检查plc的24v电源,或者是plc内部24v电源已经坏了。你可以外接一个电源试试,但是你要检查清楚再试。以免有别的问题出现。

网友I:
1、短接的两点是哪两点?
2、哪些灯灭了,有没有亮的?
3、PLC电源电压是多少?输出电源电压是多少?
4、“程序监控里能看到输入信号已经进来了,后面就是不执行。”程序运行了吗?
5、综合来看,PLC电源或者输出电源的问题较大,也不排除PLC有毛病了!

楼主:
首先 变频器直接在变频器端子处短接 频率是有的,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
其次,当我PLC上电不运行程序时,是没有问题的,灯都亮的
第三,当我按钮输入一个频率给定,当频率到给定值时1分钟左右,PLC灯全灭了,24VDC也没有,电脑编程软件监控显示断线没有连接,此时PLC的供电电源220V是正常的

是不是就可以判断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E:
PLC内部的电源模块出现故障了,需要拆卸出来单独上电测试以下项目:
1、单独接通PLC的输入端,指示灯亮否。
2、强制Q点输出,指示灯亮否,用万用表测试接通否。
3、使用替换法更换崭新的备用机。

网友J:
应该是PLC的问题,电源供电正常PLC没电了,很明显是PLC内置电源摆工了,检查24V负载与内部供电情况

网友K:
有十几台一样的设备,程序和零件应该是一样的,可以互换零件进行判断。

网友L:
有十几台相同的,应该查出问题来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M:
感觉是变频器坏了。

楼主:
前几天公司停蒸汽检修,我把旁边的离心机的PLC和这台对换了一下,试了几次,被换的那台离心机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原来的那台离心机反而好用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说的是PLC的问题,于是去换PLC了。应该是PLC 的 电源有问题,可能是输出24V带不动了吧,所以就灭灯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