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力矩

楼主(2015-09-06):
公司有一台设备,原来用的是86步进电机,(力矩为8.5n.m)现在想换成伺服电机,哪位坛友知道应该选择多大力矩的伺服电机,力矩怎么换算,谢谢。

网友A:
查选择用品牌的伺服电机的相应型号的参数可靠

网友B:
1楼详解一下你怎么算出来的200W 啊

网友C:
就是呀,计算力矩还要考虑转速呢,楼主没提使用的转速范围呢。如果转速低,价格变速器,功率可以很小,如果转速高,就得实打实的考虑功率计算了。

网友D:
伺服电机采用4NM就足以完成了,至于转速不是问题,步进电机转速高不到那里去。如果不在乎成本问题电机再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使用的是丝杆直接连接,电子齿轮比是2/5,驱动器4000个细分,等于步进电机一分钟转600转,偶尔会堵转,所以打算在下一台机上用伺服电机,但是不知道该选多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也有同行建议 我用750W。力矩2.4n.m的伺服电机,就是不知道够不够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也有同行建议 我用750W。力矩2.4n.m的伺服电机,就是不知道够不够力。
试试便知,但是2.4和4的价格相差一点点。

网友E:
伺服电机你这个转速选1000R/MIN的,这样与同功率的2000R/min相比,只需原来1/2功率;

网友C:
是呀,600转/分的转速,要输出5.8N.m,电机就得选额定1000rpm的,这样算下来,要1kW的电机,额定转速为1000rpm。
计算公式:功率 = 转速*扭矩/9550.

额定功率1kW,在0-1000rpm范围输出转矩大于5.8N.m。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版主,就买1KW的伺服电机,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就听你的买1KW的伺服电机。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客气,设计系统时,选型计算其实要用到许多的专业知识,过去上学时专业课的教科书里都有,所以那些书还是要保留的。在工作中用得着。别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