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6):
    话说PLC的程序执行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如果程序中有通讯块在,接收模块一直呈打开状态,这样的话是程序扫描到接收模块才接收数据?还是及时接收不管程序扫描到那一步?

    我用的是西门子PLC S7-1200 如果有“轴”存在的情况下,轴在转动的过程中,是程序扫描到“轴”块时才执行的?还是"轴”根据当前的参数一直都在执行?

网友A:
楼主,我现在也是在用1200做轴,个人觉得你还是好好看看里面的运动控制指令在说吧。里面是用到上升沿执行轴的运行

网友B:
甭管通讯指令还是普通的应用指令或者常开常闭指令,都是一视同仁,扫描一次更新一次状态。

网友C:
所有程序都是扫描一次更新一次,所以就有滞后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现在已经可以发出脉冲了,就是要设置好参数的问题了,我也在弄1200,多交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程序过长的话,扫描时间也会相应过长,特别程序中还有延迟指令的话,如果上位机已经发出了指令那通讯接收模块是要等到下一次扫描到通讯模块时才能接收吗?这样不会让数据丢失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程序过长的话,扫描时间也会相应过长,特别程序中还有延迟指令的话,如果上位机已经发出了指令那通讯接收模块是要等到下一次扫描到通讯模块时才能接收吗?这样不会让数据丢失吗?

网友D:
脉冲指令是用中断处理的,发送脉冲不受CPU扫描时间影响!
但是涉及数据变更之类,那就需要程序扫描处理,也就是不能实时响应需要扫描周期处理数据更新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通讯端口有数据接收缓存容量,会暂时保存接收数据,只是如果不及时提取处理,就会被新的数据覆盖。但是PLC的CPU性能还是可以的,基本上能在大约10毫秒以内将程序扫描并执行完成,所以说只要PLC正常运行,通讯就不存在数据丢失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我定义接收的数据放在一个DB数据块里,你说的缓存的意思是CPU特定的接收缓存区吧?缓存完成后,CPU再次扫描才把接收缓存去的数据给定义的DB数据块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