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这个程序

楼主(2015-09-07):
大家好我是刚开始学PLC的现用S7-200CN,我编了这个程序但用仿真软件,发现有问题,但不知道什么理解,请各位大侠帮忙看来,要什么改?谢谢

楼主:
什么没有人来呢。

网友A:
编译可以通过的呀,你这是要做什么功能的呀。能不能给点注释啊 ,看不懂你的意图

网友B:
你的程序有问题,应该是运行不了的,感觉时间继电器用的不对,这个时间到了把那个时间接通,但是却没想到又会断开,你最好是画个时序图,然后再写程序,看是不是要好些,或者各个状态用各个状态的控制字来控制,用置位复位命令,编起来也会要简单些!

网友C:
你这个程序是对的 就是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如果想修改的话就可以直接修改Q输出

网友D:
时间继电器用错了,按照PLC扫描顺序,时间继电器的时序图不对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灯塔的,很多灯都不会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出出来灯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要单独控制吗?
时间继电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是单独控制,而是你想得跟你写的程序,逻辑没错,但是PLC实现不了,你应该换另外一种逻辑方式去写这个程序

网友E:
你这程序没错,我想请问一下,你外面的灯是多大的?是220V的灯,还是一般的2mm发光二极管?

网友F:
没问题,我下载到224xp上运行,灯都能亮。如果楼主觉得那里有问题,可以要检查一下实际接线之类的问题了,程序上没问题。

网友G(2015-10-11):
  图1所示,输出线圈Q0.0是单一使用,表示I0.0和I0.1两个常开接点中任何一个闭合,输出线圈都得电输出。
   图2所示,输出线圈Q0.0是重复使用,在网络1和网络2中重复使用两次,目的和图1所示一样,要求I0.0和I0.1两个常开接点中任何一个闭合,输出线圈得电输出。
   首先需要肯定是图2所示的程序在语法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Q0.0重复使用的输出线圈中,真正有效的是网络2,网络1是多余的、无效的。也就是说,I0.0无论是闭合还是断开,都对Q0.0不起作用,Q0.0是否得电是由I0.1决定的。
   这是因为PLC在一个扫描周期中,PLC输出点的刷新是在程序执行完毕后执行的,在一个扫描周期中,即使I0.0闭合,I0.1断开,在PLC程序执行网络1时,输出点Q0.0映像存储器为1,在执行网络2时,输出点Q0.0映像存储器又变为0。程序执行完毕,PLC输出点才执行刷新,最终输出点Q0.0失电不输出。同理,在一个扫描周期中,I0.0断开,I0.1闭合,输出点Q0.0映像存储器最终为1,在PLC输出点执行刷新时,输出点得电输出。因此,图2所示的程序中,对Q0.0起作用的只是I0.1。
   因此,在PLC编程时,重复使用数出线圈。尽管在语法上是正确的,但是应该避免使用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G:
如果需要多次使用线圈,建议使用立即置位与立即复位指令。。新手  共同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