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15-09-07):
前段时间变压器的避雷器坏了,直接停过几次电,后来中间有个扩展模块坏了,换了以后,和此连接的3个模拟量模块指示灯都不会亮,但是输入和输出都正常,电脑上显示的数值也对,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24伏直流电正常,隔离器信号也正常,指导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A:
呵呵;仅仅是指示灯不亮,工作正常的话可以不用管;
指示灯LED烧了,不影响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B:
哇,这也行,少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