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7):
带检测电路的风扇,怎么测它的绕组阻值,怎么判断绕组是否好坏?谢谢……

网友A:
这个在制作完成之前就测试过了

网友B:
通电,看电流和运行状态测试检测输出端信号对比数据手册

网友C:
对呀,通电测电流全有了。试金石呀。

网友D:
通电前还是用万用表检测下,直接上电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