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7):
采用可控硅帮朋友做了一个单相电机控制电路,要用做无极调速

原来采用MOC3021驱动可控硅,通过移相控制,速度都可以,就是有噪声,朋友让解决噪声问题,上网查说是开通可控硅的时候的高次谐波引起的。

没办法,就换成了MOC3061来驱动可控硅,MOC3061会自动检测零点,就是你给信号了,它会自动判断是不是到零点了,到零点才开通可控硅,不到零点就不开通,这样就能避免高次谐波,但也限制了必须整波控制。

整波就整波吧,搞下来声音是没了,但是速度不稳定,相对速度有等级区别,但在同一样等级里面是忽大忽小

现在想是不是可以半周期来驱动单相电机,我想把整周期的通断变成半周期的通断,啊可行吗

网友A:
半周期通电,是说通几个周波、又停几个周波,还是?

网友B:
呵呵,单相交流电源就是正负极每秒钟轮换50次,如果只使用正半周或者负半周来驱动交流马达,那么就是相当于整流来驱动马达了,也就是输出的直流,能驱动交流马达吗?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以半周期最小单位

通三五个单位停一个单位起步----通十几个的单位停一个单位

构成一个速度递增模式

只需要停掉半个周期就行

网友C:
高次谐波有噪声,切除周波数照样有冲击噪声......

网友B:
其实度娘是万能的,干嘛非要闭门造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是电位器调速的,我需要做个按键调速的,用的软件斩波

我们对比过这两个的效果,软件斩波比你这个硬件斩波噪声大,不知道怎么回事,都是移相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切除周波,就是在零点的导通和关闭可控硅,不会有高频的噪声,肯定不能和全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