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跟DOP-B通讯

楼主(2015-09-07):
FX1N跟DOP-B通讯 可以吗 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屏上选对PLC型号,通讯电缆正确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的,触摸屏和plc一般都可以通讯上的,选对型号端口和数据线就ok了

网友C:
可以的啊,通信波特率,串口号选择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D: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就行了

网友E:
FX1N属于老产品,使用了很多年,用的也很广泛,常用的屏肯定能支持和它连接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 没想到论坛的作用比群强大多少倍

网友F:
那也要看什么群了
有些群里还是有高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