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7):
如题,看下里面该填写哪些数字

网友A:
问一下,像第一列是加了再除,还是除了再加

网友B:
排个队做题目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再加,符号优先级顺序吗,先乘除后加减

网友A:
如果其他数字是1---8,必须是加了再除,原因为第一行两个相加要等于13,这样只有6+7或5+8,左上角的数字无论是哪个都大于4,竖着的就没答案了,如果不限于1----8,难整哦。昨天晚上得到答案啦,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呀,佩服,那应该是就是你说的理论了,9个方格,1-9数字要填满,当时朋友发我的就说没什么要求,正确就行,那个运算顺序也是我个人认为的

网友C:
小儿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他数字是1---8,必须是加了再除,原因为第一行两个相加要等于13,这样只有6+7或5+8,左上角的数字无论是哪个都大于4,竖着的就没答案了,如果不限于1----8,难整哦。昨天晚上得到答案啦,看看吧。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