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7):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用到无协议通信,通信方面一直不懂,欧姆龙plc又是我第一次使用。前不久同事做了一台相似的设备,用的东西差不多,设备做完他也出差走了,看他的程序和说明以及欧姆龙通讯方面的资料,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有熟悉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把程序放上来帮你注释

网友B:
plc是和什么设备通讯的,

楼主:
上位机,电脑

网友C:
既然是与电脑联,用无协议有点累,他定是软件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讯和测试那块是客户负责,我们只提供设备和动作,客户发一个指令我们设备动作一下,到位后返回信号,客户再发指令,执行下一个动作,大致这么操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欧姆龙无协议你们熟悉吗?能不能指点一下,软件协议就是客户那边的软件工程师自己搞的,是比较厉害的,可是我没接触过这些,不晓得怎么编写协议程序去配合检测

网友C:
回复 楼主:
难道他要求你们配相应程序?
看前一回复,根本就不需要无无协议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他们发送一个指令我们治具动作一下。假如他们发送治具前进,我们治具就前进,前进到位后反馈到位命令,他们在发送下压命令,我们治具下压,到位后我们发送治具下压到位,然后他们测试某些功能,测试完毕给我们发送返回命令,我们治具升起来,升到位后发送升到位信号给他们,他们就发送后退指令,我们治具后退,退到位给他们信号,等等大概就是这么一发一收的,我们这种系列做了好几种产品了,都是用的这种无协议

网友D:
电脑用的什么,串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是的,买的那个线就是usb转232的

网友D:
用的组态软件呢?电脑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用到组态,就是客户那边软件自己编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用到组态,就是客户那边软件自己编写的
哦 那我就不清楚了 不知道你们用户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E(2018-03-19):
楼主好,我最近也在做欧姆龙CP1H PLC的无协议通讯,有谢东西不明白,能咨询下吗?谢谢。QQ492643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