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7):
各位老大们,我给一个浴池安装,主要是电气部分,可是他有一个燃油炉,是烧柴油的,主要是供暖和洗浴用水加热,有一个油箱,长2米,高1.5米,宽1米,这个家伙需要一个接地,有什么规程规定?急急急啊!有知道可别吝啬啊!!!

网友A:
好久没看过这设备了,方便弄几张来欣赏下。
地上卧式油罐啊?
钢油罐必须作防雷接地,其接地点不应少于两处,接地电阻不得大于10Ω。装有阻火器的地上钢油罐,当顶板厚度≥4mm时可不装设避雷针(线)。直埋储油罐的罐体、量油孔、阻火器等金属附件,应进行电气连接并接地,接地电阻不宜大于10Ω。钢油罐的防雷接地装置,可兼作防静电接地装置。地上或管沟敷设的输油管线的始端、末端,应设置防静电和防感应雷的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不宜大于30Ω,接地点宜设在固定管墩(架)处。烟囱应有避雷保护措施。

锅炉房设计规范。

网友B:
油罐在室内或者有遮蔽的话,直接地下埋一根6米40*40*3的角铁,然后用引线与油罐链接即可。
只有室外架空才需要加装防雷接地(需独立加装避雷针)

网友C:
是工业用还是民用啊?
工业的按照楼的做
民用就相对简单些了!

网友D:
有油罐,这个要慎重啊,责任重大。

网友E:
接地标准参考配电室电缆沟方式

网友F:
如1楼所示,可先查找相关的标准、标准图集等资料。

网友G:
偶厂处处是这玩意,接地使用接地网,用镀锌扁铁接入接地网中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的意见!!!我的这个是室内的,紧挨着配电室,一墙之隔

网友H:
如果室内安装,就单独做个普通接地就好了,柴油又不是汽油,再说燃油热水器又不是很精密的东西。

网友I:
 安全第一,按规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