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7):
尊敬的各位大师,小陈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师傅,今晚有一台西门子430的变频器要调试,前期工作做好后,送电准备调试,结果很失望,变频器没有正常工作,变频器的散热风扇没有工作,调试面板也没有任何显示(新的),但是变频器发出吱吱响声,可以排除接线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之前了解到这台变频器存放时间较长,有段时间没有用过。不知是变频器不工作原因之一?还请各位师傅提提宝贵意见或者什么好建议!!!

网友A:
存放久了加点先加220的串个灯泡加,过个十几分钟再正常加电。你这个可能是电源烧了,我说的是可能。自己打开看看呗,修得好就修。修不好可以找我们啊。专门维修变频器 18025300463

网友B:
电源短路了

网友C:
2楼又有生意了。

网友D:
变频器存放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很可能电解电容发生了劣化。用可调电源慢慢升压到额压试一试吧。

网友E:
恭喜送修吧,,!

网友F:
存放多长时间不用了?超过3年了?需要预充电,养护直流母线电容器,使其电解液恢复激活状态。

网友G:
电源挂了  修吧!有需要可以找我们帮忙。顺德YC变频器维修15011656680

网友H:
好多来这里接活儿的?

网友I:
是不是有地方出现了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