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7):
求助各位专家:

由于寺院禅堂通风效果不好,居士帮助上了一套新风系统,但是开关控制没有达到要求。因为禅堂打坐时不可以起身手动去调节风量,我们希望能实现自动控制,是以堂内的温度或二氧化碳浓度的高低来调节进出风量,指标达到一定值启动机器,指标数值增大进出风量增大,指标数值减小进出风量减小,达到设定值自动关机。进出风二台电机都是三相电,功率小于1000W。

各位专家,由于五台山这边是山区,技术人才缺乏,僧人中也无这方面人才,所以求大家帮忙。

网友A:
这个要PLC+变频器+检测传感器,

网友B:
标配是带模拟量输入输出的PLC+变频器调速。关键是要找得到靠谱的传感器。温度还好说,二氧化碳浓度检测估计有难度。剩下的就是做程序了。

网友C:
温度自动控制风速,找个带0-10V输出的温度控制器,0-10V输出控制变频器接风机控制转速。

网友D:
需要购买配件安装并现场测试,而且涉及程序的编制,还是求助本地区或者附近的自动化控制高手吧或者公司吧。

网友E:
3楼的最好,最省钱

网友F:
两台电机用传感器.温度控制器,变频各两台,两个阶梯温度,用一台温控器控制两台风机同时启停,万一冷到热到圣僧就罪过了。

网友G:
需要这么复杂吗,一台带热交换功能的新风机就完全搞定了

网友H:
单纯考虑温度的话,3楼最简单,效果也不错

网友I:
把遥控器放到兜里,打坐时如果需要调节,偷偷按遥控器就好了。

网友J:
修行
不就是吃苦么
修的是自己的忍耐力和意志力
真正的入静
周围的一切已成空

网友K:
自己做还不如买台现有的标准产品,自己开发出来可能会贵啊。

网友L:
我这里新风机组、循环机组大把,自己做何必呢

网友J:
偶这里是延迟焦化、酸性水处理及硫磺回收、柴油汽油加氢、干气制氢及中心控制室五套新风通风系统给控制室和操作室供风都没设自动控风控温需人工调整
楼主寺庙打座需要多长时间,需要设自动控制。
这居士也太富有了吧,偶厂一套这样系统上百万。
果然统治心灵比统治肉身利润大

网友M:
传感器,PLC,变频器。

网友N:
安装一套CO2检测装置,带通讯功能的,将CO2含量信号发给PLC,让PLC控制变频的速度,以下是我们公司的检测装置。

网友O:
这个有这么复杂吗?
换气系统一套(时间控制)
温控系统一套(温度控制)
这两套也没多少钱

网友P:
[upload=jpg]/uploadImages1
2/946416363d33af4bd1f15a9fe4156cee0054c368.jpg#xx.jpg[/upload]

网友Q:
看后很感触,就现在的技术,庙宇里面搞自动化空气调节是没问题的。进风和排风要同时动作,保持屋内的空气流量一致,不至于形成负压。传感器最好是气体检测,斗室内的空气保持清新最好。

话说回来了,现在做佛事,是真的吗?还是仅仅是工作(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