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7):
一台430  15KW变频器,一直报警A0922,本来没接电机报警A0922是正常的,但是UVW没有输出电压就不正常了,是V/F 控制的。CPU主板对调过了是好的,IGBT模块也是好的,直流母线电压有进IGBT,六个光耦也换过了,上桥三个供电也有电压,下桥共用的供电也有电压,还是找不着问题,有没有兄弟知道这种故障的

网友A:
好像要屏蔽这个负载超低的报警不然它会自己停止输出。我记得是这样滴,修得东西太多了记不住。

网友B:
接个电动机试试,看看到底是不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A:
希望这个能帮到你。 我们维修自动化设备与电子仪器有需求可以联系我们  微信szxcst20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可能是参数的问题,我换了正常工作的主板还是不行,是真故障,我接了电机也是报A0922  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C:
你快速调试一遍试试?

网友A:
有没有接负载是由电流反馈值与判断值比较而得,后面的我就不讲了你懂的。
还有就是你看下这个参数在主板还是在功率板存储。我也记不得了。

网友D:
送电就报警吗?不带电机,启动也会有输出,机子原先是坏了哪些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主板和参数的问题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啪啪啪来多几次送电试试,我试过这样搞几下有正常使用的了,估计是那个小板的问题,严重一点,建议你检查一下电流检测部分

网友F:
A0922报缺负载后,无输出是对的。你查下手册,把无负载电流参数改为0再试下。

网友G:
6个光耦的供电电压都有20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