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气动仪表叫什么?

楼主(2015-09-07):
富气压缩机,反喘振调节阀上的气路附件,不知道学名,不知道其作用原理,上面还有一个调节旋纽,也不知道怎么调节使用。

网友A:
上面那个是手动关阀的,平时是自动调节阀门开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是手动关阀的,平时是自动调节阀门开度的
那个气路中竖着安装的黑的气动附件叫什么?

网友B:
是不是个减压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个减压阀啊
定位器出来仪表风进调节阀的气路上,后面有一大的排风口,作为快开排风用,但不知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那个接口直接通大气
自已琢磨是反喘振阀在联锁动作时,快速全开的一个紧急放空口,平常调节时,此口不通,只是偶的猜测,不知原理和名字,在者其旁路什么时候用,怎样用也不清楚

网友D:
这个对压缩空气要求很高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个装置上面不可能光溜溜的,也许有线索可以知其身份。

网友E:
快速排气阀。

网友F:
总体是否叫气动阀门

网友G:
快开的话一般是快速排气阀、另一个应该是保位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