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8):
本人菜鸟一枚学业不精,特向高手求助纠结的问题,例如;有一台3相电机75KW,估算电流150A,那么我的问题来了,电缆

的额定安全载流量算的是:相电流:,对吗?,而电机的150A是线电流,那么理论上选电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

150A*1.732=86.6A ?

只要选能载86.6A的电线就可以了呢?(不考虑启动冲击电流,及温度损耗)

网友A:
你哪来的那么多奇思妙想。
75KW的电机虽是角型接法、但电缆上承载的还是线电流、能那样选择吗?如果你采用星三角启动就另当别论了,星角启动需要两根电缆,且电缆上流过的是相电流、就把额定电流除以1.732
150A*1.732=86.6A是怎么算的?到底是乘还是除、二年级老师太不称职了(调侃一下气氛、莫见怪)
本人不是电气工程师、只是屌电工一枚、回答若有错误还请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哪来的那么多奇思妙想。
75KW的电机虽是角型接法、但电缆上承载的还是线电流、能那样选择吗?如果你采用星三角启动就另当别论了,星角启动需要两根电缆,且电缆上流过的是相电流、就把额定电流除以1.732
150A*1.732=86.6A是怎么算的?到底是乘还是除、二年级老师太不称职了(调侃一下气氛、莫见怪)
本人不是电气工程师、只是屌电工一枚、回答若有错误还请指正
数学是很严谨的东西,不论你是菜鸟还是老鸟,四则运算必须分清

网友C:
自己不会摆渡啊

网友D:
如果单根电线,其安全载流量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导线的载流量,分线电流相电流,有资料依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单根电线,其安全载流量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导线的载流量,分线电流相电流,有资料依据吗。
依据就是专业知识、角型接法(在电机接线盒处已接成三角型)电缆承载是线电流、星三角启动(两根电缆,接线盒没连片而是6个接线柱接6根线、用接触器触头代替连片在控制柜接成三角型)电缆承载是相电流

星型接法相电流与线电流相等。

做电气的应该学会分析、而不是拿什么条条框框作为依据、死记硬背太麻烦。但操作规程、电气标准还是要遵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单根电线,其安全载流量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导线的载流量,分线电流相电流,有资料依据吗。
依据就是专业知识、角型接法(在电机接线盒处已接成三角型)电缆承载是线电流、星三角启动(两根电缆,接线盒没连片而是6个接线柱接6根线、用接触器触头代替连片在控制柜接成三角型)电缆承载是相电流

星型接法相电流与线电流相等。

做电气的应该学会分析、而不是拿什么条条框框作为依据、死记硬背太麻烦。但操作规程、电气标准还是要遵守
哦,对不起哦,我没看清题意,而且也没有专业方面知识了,只顾混分了

网友E:
yjv 3*50+1     这就ok

网友F:
唉,线电流,线电流,不就是流过电缆线的电流嘛(嘻嘻)。顾名思义呀。如果想省点,电机电缆距离短25m以内,用25方截面的铜缆即可。

网友G:
楼主想得太多了,150A就对了,还延伸出这么多干啥啊。

网友H:
某一导线的载流量就是实际通过该导线的电流大小,至于什么线电流、相电流、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电机电流、电容电流对该导线而言就两字“电流”,它只关注电流大小,不管电流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