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程师

楼主(2015-09-08):
本人菜鸟一枚学业不精,特向高手求助纠结的问题,例如;有一台3相电机75KW,估算电流150A,那么我的问题来了,电缆

的额定安全载流量算的是:相电流:,对吗?,而电机的150A是线电流,那么理论上选电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

150A*1.732=86.6A ?

只要选能载86.6A的电线就可以了呢?(不考虑启动冲击电流,及温度损耗)

网友A:
150*1.732=86.6?你是如何算的,电机配铜蕊线你1kw配1平方怎么用都行厂,即75kw的电机你用75平方线,只是电线的规格限制你选相领的平方数就行。

网友B:
回答的都是工程师。实战的话:敷线距离要考虑不?电线质量要不要考虑在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

补记:
闲来咬文嚼字了一回,没想到楼上还真改了,赞一个!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的楼改了,还得麻烦你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50*1.732=86.6?你是如何算的,电机配铜蕊线你1kw配1平方怎么用都行厂,即75kw的电机你用75平方线,只是电线的规格限制你选相领的平方数就行。

有道理有道理,哈哈。

网友D:
我们一般一个平方按3A计算,不超过100米的情况下。依稀记得150/(3^(0.5))应该为每相的电流不知道对不对。你在配线时可以自己根据边界条件和线质量自己计算,这个也是最严格的。

网友E:
很多实操不要与理论较真,你选35-50平的铜芯线都可以

网友F:
没搞懂楼主怎么计算的,关于电缆的载流问题和很多因素都有关联的,比如同等截面积,长度,温度,敷设方式等等,可以建议楼主看看品牌电缆的参数。

网友G:
你这个说法只针对电机是三角形接法的时候,但是星行接法是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H:
比较佩服,75kw电机也别估算了,看看电机铭牌吧,电流就是你需要配电缆依据的电流,150A不考虑长度,敷设方式,质量等等,正常铜缆就选50平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E:
35的线就可以了,50的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