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uss通信问题

楼主(2015-09-08):
uss指令库2.3版本能在V4.0s P9上用吗?我编好USS
通信程序,编译时有171个错误,这是为什么?请教各位大师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没有给USS库分配地址吧

楼主:
谢谢?我原来编好程序再分配地址的,现在知道了先分配地址,再安地址编程序变量地址,就没有错误了。谢谢1楼指教。

网友B:
这是有一半的人都会发生的错误,写好了分配下地址就行了,USS很好用的。。。。。西门子的特色呀!!!!!

楼主:
楼上一定是位大师,我刚学通信,向您请教个问题:每增加一个从站(增加一条Uss_ CTRL指令),变量地址是否也要增加400个字节?